方正R650N不定时白屏

楼主(2009-08-03):
客户说之前给别人修过也是做了显卡但不到一个月又出现白屏。些机采用G7300显卡,未动手之前心想应该是显卡未做好吧。于是马上拆机重做显卡。植好无铅珠BGA加焊清洗再打上红色固定胶,一切顺利完成,但当插上电源按动开机键后,白屏!于是关机再按,靠,第二次按开关却正常启动进入桌面运行了!这样烤机了三天。其中有好几次都是在开机后就白屏的,有一次进入到XP介面再白屏的。有高手给个思路吗?

网友:
屏线没问题吗

网友:
应跟屏线无关。可能是板层有问题了。显卡发热量太。此故障不好修。我修到两台用7300的显卡时有时无白屏的都没修好。转给别人也没整好。都换板了

网友:
修过一台同样故障的,到最后还是换了板子。

网友:
应该与发热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机器大多数在开机时出现白屏。而一旦正常开机后就很少出现白屏了。

与屏线没关系。因为在白屏时我拆下B壳专门测了了下屏供电正常的。

有个现象就是。当你开机进入白屏时再按一下开关键就可以看到桌面了。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