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只显示一半

楼主(2009-08-03):
做液晶显示器维修的 ,CRT维修的很少,请教一下老师们  海信的17纯平显示器 屏幕只显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不显示。

网友:
好像是场块问题吧。换了试试看。

网友:
场块一脚和三脚连的二极管检查一下

网友:
没拆开之前,拍两下边壳,如果能了,说明虚焊,如果不能,先检查外观,量一量,再上电,不行就换一个场管。电容也检查。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  一般虚汗或者场馆坏

网友:
大多都是场块虚汗,

网友:
你查一下行场扫描电路

网友:
虚汗的可能性大大地有。。。。。。。。。。

网友:
场IC旁的二极管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检查场供电,正常的话换场IC试下

网友(2009-09-24):
场部分电容失容

网友:
查8712二脚有没有12V。。是个二极管出来的。。如果没有12V。直接换掉那二极管就好了。那二极用表量是好的。是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