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加电无显

楼主(2009-08-03):
请问R51e加电无显,哪里坏的比较多啊?
电压都有,有PCIRST,没有CPURST,是不是北桥坏啦,现在手里没有北桥,如果可以确定是北桥,我就去买芯片了

网友:
量一下,北桥各组供电有没有到,复位有没有到,有的话,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