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PU供电中的Q1和Q2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想问一下,怎么有的主板,Q1和Q2的D极,S极全都对地的,不是Q2的D极和Q1的S极相连吗,Q1的D级与5V或12V相连的吗.
我手上有块845的主板,两个供电,是好的,今天用表测了一下,发现Q1和Q2共四个场管的D极,S极全都是对地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这块主板正在使用当中.我都不知道哪个是Q1,哪个是Q2了,是不是有些主板比较例外.请给说明一下,现在正在学习当中,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指点一下.

网友:
你有红笔接地么?表叫很长时间么?可能你的红笔接的地方是P4小插头的+12V,你以为是接在P4小插头的地了。或者你上下管没分清再或者下官击穿(可你说板是好的)

网友:
D S都接地··那D S应该是通的了吧  应该场管击穿了··场管坏了·

网友:
你有红笔接地么?表叫很长时间么?可能你的红笔接的地方是P4小插头的+12V,你以为是接在P4小插头的地了。或者你上下管没分清再或者下官击穿(可你说板是好的)
引用 网友A:

我是红表笔接地,然后黑表笔分别测Q1,Q2的D,S极,发现居然是导通的,用红表接接D极,黑表笔接S极,也是通的,但这块板我现在正在使用中.是好的.四个场管的D极,S极相互间都是通的,我就很不理解了
测的时候不是只响一会儿,我放了很久都是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