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NPAI754主板点不亮显卡检测不过

楼主(2009-08-03):
磐正EP-8NPAI754主板点不亮显卡检测不过,喇叭报一长两短,电压正常,显卡AD线正常,

网友:
看着电池都没有,装上一个试下,压桥看下

网友:
PCI-E是直接由北桥控制,测一下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正在学习当中,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这种板如果出现检测不到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桥,一般情况都能好,这种板,桥出的问题多,

网友:
确认用的是兼容的好显卡,看槽里边有没有坏,测12V、3.3V都有没有,A13A14俩个100M频率有没有,A11脚复位3-5v. B5B6系统总线3.3V电压。64条AD线是否正常。边压桥边复位,32条AD线相连耦合电容有无损坏。刷BIOS,换桥。看这个板南北桥集成上边还有风扇,空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种板北桥虚焊得多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可用PCI的显卡试下.

网友:
加焊北桥  就好

网友:
桥已被别人加焊过了,

网友:
AD线和电压都正常还不能排除桥虚焊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希望不大

网友:
它不是有集成的吗?这种板确实虚焊的多》》》

网友:
用钢针挂一下PCI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