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无复位 代码跑FF

楼主(2009-08-03):
一台t23 能开机,上cpu时候电流0.6
跑ff,且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长亮
各个开机电压均正常
cpu供电你正常
现在已近把南桥bga还是那样
时钟也算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各位帮哈忙哈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个复位没有,如果是南桥复位没有你重点看下各部分电压,和南桥的两个时钟14.318MHZ和33MHZ 正常不,如果是CPU复位就看下南桥复位正常不,还有到北桥时钟正常不,还有就是南北桥的总线正常不

网友:
他说的是主复位!

网友:
CPU 有没有 温度啊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主复位是南桥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