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PLUS不开机

楼主(2009-08-03):
型号:三星788DF-PLUS
出厂日期:2008年4月
故障现象: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外壳,先测保险.全桥堆.电源厚膜块DP904C.无明显击穿,烧毁。插220V交流电,再测有300V,电源厚膜块有供电。测次级有输出,不过在通电瞬间输出电压下降,怀疑负载有短路元件。在测各个次级,没发现有短路元件,维修陷入困惑。通电,一路一路测次级电压,发现12V往下跑经过一个IC621后没输出电压,拆下,居然是7805,不过是4个引脚的。手头有7805,是3个引脚的,查资料,这2个稳压器功能是一样的,引脚输出不一样而已,换上,飞了2根线,通电开机,有5V输出了,搞定!!

网友:
7805应该是给cpu供电的吧?

网友:
是的  就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2010-03-10):
通病  还有5v供电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