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不开机

楼主(2009-08-03):
今天在客人机器上去那了个联想915的板是775针CPU的 点不亮  不知道怎么搞  请同行指教下 谢谢!

网友:
有开机电压,待机电压没有?先测测

网友:
那台式板吧。你是。。。到台式板区去问问吧。楼主。。。

网友:
黑 绿短接,看可以 不,不可以主板短路,可以,开机电路短路

网友:
这LZ 说的也太搞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