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TF570 SLI 内存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09-08-03):
主板拿过来的时候不烧了网卡开不了机,把网卡拆了可以开机不过没有内存供电!!看了一下内存芯片给人拆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
看下5678 是否通的 要是通的话可能是9173  之类的东西吧  也许APM7120之类的

网友:
9173?不是的,RT9173的话6578脚都是相连的,DDR2的多是用RT9214的IC,我刚才到网上看过图片了,不是很清楚,但我确定是RT9214,你可以下载RT9214对照外围电路

网友: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准确的说是1.8VDUAL的电路IC可以用RT9214 或者APM7120芯片装上都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我用了RT9214,一切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过不走码!!BIOS刷过了。。之前是雷辟,辟坏了网卡,我怀疑是辟坏了桥。所以也不修了。返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