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方正电脑》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8-03):
一台方正电脑开机出现《方正电脑》后就自动关机,内存CPU都清理过,哪位大师给我帮帮忙呀

网友:
CMOS里打开诊断模式,看看屏幕上的诊断信息。

网友:
1:先把COMS放电清空BIOS,不行就刷BIOS看看.
2:换个电源试试,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
3:检查CPU散热是否足够好.
4:换个IO?用手摸摸板上有什么特别发热厉害的元件.

网友:
估计CPU风扇没压好

网友:
1:先把COMS放电清空BIOS,不行就刷BIOS看看.
2:换个电源试试,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
3:检查CPU散热是否足够好.
4:换个IO?用手摸摸板上有什么特别发热厉害的元件.
引用 网友A:

同这位仁兄,够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自动保护?本人菜鸟问问元件有击穿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