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校零后,发现量所有电源的+12V输出都是在13V左右

楼主(2009-08-03):
昨天无意间发现指针式万用表的指针没有在零位,就把他调节到了零位

可是从这以后突然发现量所有电源的+12V输出都是在13V左右,仔细看了看指针表的指针确确实实在零位,又试着量了一个主板电池,量出来是3.2V,不死心,又去量家里的220V交流市电的电压,结果量出来是310V,你们谁家里的电压是300V以上的啊

万用表会坏成这个样子吗?还是我的眼睛坏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是的.最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不会是你校准不会校吧..

网友:
量电压最好用数字表。

网友:
万用表坏了,不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
先换块新电池~~~~

网友:
我说的万用表是指针式的

电池没电应该只会影响测量电阻啊

网友:
2#3#的朋友估计没看清楚楼主的贴子。
楼主说的是指针表,虽然表里也有两块电池,但是测量电压时是不需要使用电池的。

指针表产生误差的原因较为复杂,有表头的原因,也有表内电路的原因。理论上对万用表进行修理校准可以恢复万用表的性能,但我认为若损坏的是电路,修复的可能性较大。若表头有问题了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指针表测量电压和电流都不需要电池支持,上面几位说电池没有电的全是错的,可能是没有注意到楼主用的是指针表,以为是数字表了。可能这个表内部电阻有点变值。或者干脆就是楼主的使用问题。

网友:
呵呵,和8楼的同时发出帖子,不约而同哦!

网友:
呵呵,2、3、6楼和为2楼加分的余总管都是犯了同一个错误啊。还是梦回兄和张老细心。
指针表的表头调零是很普通的事情,特别是欧姆档,换一次量程就调一次。如果低电压正常(电池3.2v),高电压不正常(220v=310),会否是弹簧坏了?弹力与设计值不同,刻度盘也失去了意义。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挡拉DC用AC量

网友:
呵呵,2、3、6楼和为2楼加分的余总管都是犯了同一个错误啊。还是梦回兄和张老细心。
指针表的表头调零是很普通的事情,特别是欧姆档,换一次量程就调一次。如果低电压正常(电池3.2v),高电压不正常(220v=310), ...
引用 网友A:

余总是扣他的他吧?真的,我还看不出加分和扣分有什么不同。但我想,一定是扣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在测试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在测量某一个电源的+12V时指针停留在14.5V左右大约几秒钟时间,然后极其缓慢的回到13.5V左右
可以肯定,冲到14.5V时绝对不是指针的惯性,,因为指针是14.5V至少停留了5到10秒种的时间,然后才缓慢的回落,有点像用指针表测量大容量的电容时的感觉!恩,并不是所有的电源都有这种现象!这个电源也并不是经常这样

我也认为可能是万用表坏了,找出了一个放了几年没用的数字表,测量那个14.5V的电源,实际电压为12.35V(比其他的的电源多了大约0.4V

网友:
量电源的电压,我都是用数字表。

网友:
旋扭开关接触不良啊

网友:
哈哈 可能和LZ的使用有关系

还有就是表的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