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插USB就死机,哪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一块845主板,无论是插后面的还是前置的USB口都死机,试过U口的鼠标,视频和U盘,只要插了就死,不插一切正常,测有5V供电,一脚接地,另外两个直接通到南桥,不知道这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先要排除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有些电源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还有就是你插上USB设备时,再测电压够不够,看USB到南桥的数据线上有没有电容,有电容把它取了,排除以上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南桥的USB口子端口出问题了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考虑测量5V电压,USB的晶振,南桥三个方面

网友:
1看插完板的供电什么的正常不.
2刷bios。
3看时钟IC48M频率是否正常
4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  的晶振是48M 的吗,在哪里量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给客户的HaiER和你的毛病一样,南桥的US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