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7MA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03):
型号:富士康945G7MA
故障:跑C1-E0 档住,有内存报警声
处理步骤:查供电1.75V 时钟0.75V 两个系统总线3.1V 内存上拉电压0.87 数据线对地阻值全495正常
         刷BIOS故障依旧
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处理方式告知一二啊~

网友:
压桥试试,还有就是IO,板载设备

网友:
查供电1.75V 时钟0.75V 两个系统总线3.1V 内存上拉电压0.87 数据线对地阻值全495正常是DDR2的吧? 1.75V差了0.5V,不知道和这0.5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一定上真内存测     1.75缺一点点。      238脚SPD供电3.3V测没?        时钟6条1V以上你这有点低,系统总线还差一点点。  槽的针脚注意  主板跳线要跳对   IO 网卡 1394  COM口芯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