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被砸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9-08-03):
一客户在书柜下面用本本,被一颇厚书掉下砸在键盘中内位置,然后屏慕颜色变了,关机后就开不了机。现 在的情况是按电源开关后电源灯亮几秒后灭,然后又亮几秒灭,请师傅指点一下如何下手。因不会修本本,故先请教,后动手。呵呵

网友:
保护了,查各输出电压。晕死了!你的威望都六十多点了!

网友:
裸机测试过吗?变形了没

网友:
砸掉东西没有啊。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还是找个会修的修吧

网友:
你可以拆开了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估计变形了,,,呵呵  还是给别人修吧

网友:
故障现象和我的笔记本好像啊

网友:
可能是被砸成虚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连接点虚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说的也不详细,还是拆机看看,量量各路电压,看正常不。仔细看下板子,电感有没有虚焊的,元器件有没有掉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