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无线网卡开关和声卡

楼主(2009-08-03):
dell 1200本本  装了个XP系统    但设备管理器里  audio调制调节器  前有叹号   但有声音     还有无线网卡显示没开    但按无线键无反应   进官网下来的  都是9K文件 无法安装 郁闷
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线等待   。。。。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
1.现在的系统大部份都是GHO的.本身里面带有很多驱动,如果是GHO系统,有可能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正确.
2.还是先从驱动着手吧,跟硬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装系统之前是好的吗  ??一般是驱动不对造成的  用硬件检测工具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