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IO代换(8712与8702 代换方法)

楼主(2009-08-03):
ITE 8712F-A GXS (大多数主板使用这种),
       ITE8712F-A HXS IXS (在9XX系列主板及K8架构主板上使用的,与GXS 不可代换)
       ITE8712F-A GXS-GB (技嘉主板常损IO,倒数第二排带有GB标示,为GB专用,与其他的8712不可代换)
       第二行的 GXS IXS 还有倒数第二排的GB,以上三种IO都不可代换

这个就是我总结出来的,至于你说的 83627HF-AW  8712F-A的代换,我个人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即83627HF代换F,8712代换8702

网友:
LZ你说的83627HF代换F       是之?   现我可以看懂,要是有一个列表就好了,LZ能做一个吗?

网友:
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2009-09-04):
8712可代换8702 就是少了个温控

网友:
楼上的:8702代换8712是少一个温控吧

网友:
楼上:可能w83627HF-AW代换的

网友:
我在加一个83627THF不能用普通的83627代换  必须是带THF的

网友:
以后要多整理一下代换型号
方便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