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NF4板,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09-08-03):
两块NF4板,是别人修过的,板子上网卡芯片被取掉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用一会就自动断电(5分钟之内)。我试着进系统然后检查温度,CPU、桥、I/O等芯片温度都还正常,没有特别烫的,断电后还能正常开机。上假负载量了一下电压。VLDT-A  0V ;VLDT-B 1.23V;核心电压 1.55V;复位电压 2.23V ;PG 2.23V ;VDDA 2.51V ;VTT 0.9V 。
试了几次后圈红圈的MOS管被击穿,换过后故障依旧。另外一块板也是试过几次后一样烧掉MOS管。请问这两块板会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可能电源管理芯片有轻微短路。。。。。

建议先换个电源管理IC。。。再试

网友:
供电可能不正常  桥可能空焊

网友:
你红圈里画那个电源IC跑那去了,  你可以一组一组都换了试试,上次我有一块主板就是换了好几个管开机就击串了,最后整个都换了,OK    有时因为上面的管不良  电流过大把下面的给击串了。

网友:
电源管理IC 和 MOS管 全不都换掉。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IC。。。再试,这种情况测不出的

网友:
先查一下那几个管子的旁边的电阻,再去换电源管理IC和管子。

网友:
看IC旁边的小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把电管部分都换了。就OK!

网友:
烧管子也许是假负载的问题,因为之前上cpu并没有烧

网友:
把管子和电压芯片全换咯。。。

网友:
假负载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怎么会上假负载 烧管呢?
估计着 还是电源IC 的问题

网友:
不好修啊
先听上面那些朋友的咯、

网友:
这种情况得话 就按照工厂标准来做吧 把CPU供电得上下管我电源管理IC一起换

网友:
供电的管子要换就换一组 · ·  因为又一个不良 另一个 也不会号刀那去 ~·
·
      在就是网卡芯片烧掉了 肯定又短路的情况发生的 · 要不不会拆网卡芯片

网友:
把12V的MOS管全部换掉,下管有轻微短路会烧上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