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9-08-03):
今天遇到个机器,能开机 正常,光驱读碟就死机,或重起。
求助。。。。。。。。。
换过线,光驱,电源。内存。硬盘。。。。。。。。。。。。。。

网友:
您说的不够明确!详细说明一下才能帮助您!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    换个功利大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多一点 你的是什么板来的

网友:
呵呵 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替换法多花时间

网友:
CPU风扇好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在联想的电脑上出现,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是串口硬盘,要在BIOS里SATA的设置成兼容所有就可以了,联想的要进BIOS高级设置,按CTRL+F1  还是ALT+FI其中一个是能进高级甚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