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9-08-03):
一快杂牌主板  CPU是   AMD  SEMPRON LE-1200 2.1G   不定时自动关机  重装系统后用了1个多小时又自动关机  然后在开机运行几分钟用自动关机    CPU温度只有36度    客户说这台电脑是从外地配好的新机带回来的  用了2天就出现这种情况  主板好象是NVIDIA   MPC61的    不人刚学校出来没经念  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我该从那里人手

网友:
散热,换CPU试试,换IO

网友:
就是没这种CPU   主板是新的  IO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
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是24针插口的

网友:
4楼说的是,电源可能性很大,我同事就遇到这样的电脑,最好连主板都烧拉.我建议你在没关机时量下各部分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怎么样才叫稳定啊  测那里的电压

网友:
建议CPU风扇再好好检查安装一遍

网友:
我换个电源  没接光区都2个小时  没自动关机了

网友:
电源出现这种问题 的很多,你在接上光驱试试应该也不会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换个光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