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一体板上有3.3V的电压,我用通用板5V的可以代换吗

楼主(2009-08-03):
请问液晶一体板上有3.3V的电压,我用通用板5V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你猜3.3电压的部分加上5v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是不是会保护起来,我接了白屏,驱动板不工作,把5V转为了3。3V用1117可以吗

网友:
用1117-3.3可以,电流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