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X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09-08-03):
接了一台IBM 600X的机器。时间不能保存,。但是能设置、以前600或600E扥遇到过这样换了存储芯片就好了。但这个600X的机器却找不到存储芯片,请教遇到过600x的这内问题的高手咋解决啊、、、
芯片

网友:
你说的时间不能保存是不是指在BIOS里设置时间后,关机在开机,时间不是你设置的时间啊,要是这样看看BIOS电池有电没

网友:
有的就存在BIOS里的。换下BIOS芯片看下。

网友:
BIOS电池是肯定有电的。在设置时间后点击OK键,正常情况下应该就会保存退出并重启,但是现在点击OK键后没有一点反应。关机再开机后时间就又回到原来的时间了。。

网友:
其他的设置可以保存不啊?BIOS,还是不能的话 换个BIOS 看看嘛

网友:
如果只有时间不可以保存的话,可能是BIOS,如果是都不能保存,可能是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