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拖不起的维修,讨论中!

楼主(2009-08-03):
电源输出12V和5V跳变问题的维修,负载是好的,后面的2极管什么的全是好的,就是电源拖不起
    带负载能力不够,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一般怎么修,思路是什么的?

网友:
我一般是把光藕换掉,或者换掉电源部位的小电容
  电源心片什么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修??

网友:
电压跳变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或者反馈电路不良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Vcc电源滤波器电容,一般是容量小或漏电。电源芯片启动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TL431坏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