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摄像头不能用了?

楼主(2009-08-03):
前几天重装了一下系统,发现开始能用的摄像头不能用了。驱动也装了,请问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之前好用吗?如果好用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前都是好的,装了系统以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驱动安装不正常,请重新安装,是用的GHOST版系统吗?

网友:
驱动安装正常啊
我也重启了   也是用的GHOST

网友(2009-09-18):
现在我把玩老虎機的赌瘾已经戒除了。以前上超市或者游戏厅一看到老虎機就做不住,做什么都不能尽兴,总要上去玩几把,总不考虑到老婆和家人的感受,看见我怎么爱玩老虎機是不是有这个很反感啊,其实我家人也和我一样 ...
引用 网友A:

老兄是来做广告的吧?

网友:
怎么发这里来了,不怕被封ID?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前两天我也用GHOST盘做了个XP,装的过程中选择集成了摄像头驱动,没想到客户的摄像头是个30X的,装错了一次怎么也装不上了。没办法重新GHOST了一次,这次没选择摄像头驱动,用原装的驱动装上,再插摄像头认一遍就OK了。我觉得我还是没找到办法,应该不用重装的,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