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待机5V怪故障

楼主(2009-08-03):
接了一个航嘉LW-6228静音电源,无输出,开壳发现C5027,c3203,光耦开关管基极的二极管,都击穿,保险炸裂,全部更换检查在路电阻后试机无反应,待机5V为零,测开关管基极为0.6V,检修陷入困境,翻来覆去都查了。就变压器没同型号更换,其中有发现开关管接地的1.5欧电阻断了,现在不知该怎么修了,大家修过么?

网友:
待机5V为零的话,先解决了+5VSB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查看辅助开关变压器初级开路没有?

网友:
没看过这个电源的图纸,瞎说一句

以前修过世纪之腥的电源,副电源开关管击穿的话,他附近的一个二极管和一个C945基本也坏了
你看看副电源开关管附近有没有一个小的三极管,如果有的话,看看这个坏没坏

网友:
航嘉的辅助电源管一旦是炸飞的话辅助电源变压器大多烧匝间短路了,我遇到过好几个,可以拆开重绕一般都在外层反馈绕组下面一层

网友:
炸飞到没有,你们说的那个c945就是那个C3203,我也是用945代替的,我在网上也搜到过类是问题,但没有解决办法,开关变压器也撤下来检查了,线间短路测不出,但没有开路现象,就是5Vsb输出阻值正常,20V的反向呈二极体阻值,正向为2K欧,但如果负载有短路的话有尖叫声,现在是干脆不起振,在接通电源瞬间,5v
SB无跳跃,启动电阻正常

网友:
看了四楼的建议,应该是他了,把变压器拆开一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有整个绕了一遍,还是老毛病,可能是没有更换线,现在想起来该换线才对,只好找来一个奔三的电源,将变压器拆下来更换引脚一试,全部正常,才算松了口气,看来我的帖子只有这个才有了圆满结局。多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