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 插AGP显卡死机

楼主(2009-08-03):
一块杂牌845gv主板,以前一直用AGP显卡,突然就不能用了,插AGP显卡自检过,箭头走完就无反应了。重装系统 第一次能启动到XP系统,重启故障依旧。AGP的显卡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但是用集成显卡可以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谁能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显卡

网友:
先查一下agp供电吧

网友:
AGP 供电正常

网友:
12v 5v 3.3v 复位3.3v 时钟1.6v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呀。

网友:
看看AGP插巣有问题没,我碰到过一次和你的故障有点相似。

网友:
怎么解决的 ?

网友:
槽子氧化 清CMOS 刷BIOS 测到NB的线可能NB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