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P35主板电源IC没有控制电压输出,插上CPU没有VID电压

楼主(2009-08-03):
GA P35主板电源IC没有控制电压输出,插上CPU没有VID电压,我用好的主板比较,好的主板插上CPU就有VID输出呀,可是这个一点都没有,我以为是电源IC 坏了,换个好的上去还是没用,这个VID是从CPU坐里过来的,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就不好办了,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不能没有VID就把我的板给报废了吧

网友:
GA P35开机几分钟就自动断电,有的就是断电后就自动重起

GA P35开机几分钟就自动断电,有的就是断电后就自动重起,针对这样的故障该怎么下手,排除了BIOS的问题拉,如果IO也排除要怎么去检修?

网友:
U座有虚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U座虚焊的具体解决办法好吗,我还没搞过U坐虚焊呢

网友:
传说中  775 座子容易虚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去解决呀,呵呵,知道就说说,互相学习

网友:
测VID对地阻值,测有没有供电短路的地方,电压IC工作条件 供电 PG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