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出现一层阴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03):
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不出现,只要机器不通电时间长一点再通电显示器出现一层黑的阴影是怎么回事?加焊了场块也没用!!!!!

网友:
应该是显像管老化了吧

网友:
好大的一层黑雾一样!有时候就是特别的暗!求解!

网友:
发暗?查视放板是否有虚焊

网友:
应该还是虚焊了,主板上要焊CPU。视频板上也加焊,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暗的地方一会自己就慢慢没有了,显示就正常了。如果是可以换下灯丝电容。在暗的时候测下G1跟G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