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显示器换VGA线1例

楼主(2009-08-03):
一台宏基AL718显示器,VGA线中间断了,客户说没其他问题,只需要换线就可以了
拆开机壳,一看采用的是广达QD17EL07的屏,30P插,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
一看驱动板傻眼了,VGA线插座上面没有脚位标示,定一下神,仔细观察驱动板,发现有三根线都连接一个75欧的电阻,应该是RGB线吧?心里有点底了!还差H,V同步信号,这个不好找啊。驱动IC是gm2120没有DATASHEET,baidu,google一起上,经过漫长的search,找到了文档,这下有希望了。经过研究脚位图,gm2120的137,136脚分别为H.SYNC和V.SYNC。还有IIC总线的两根线,如何找,在板上看来看去,一颗24LC028,是串行存储器,一查DATASHEET,5脚为SDA,6脚为SCL,哈哈差不多了。
不对,RGB如何分辨?gm2120有脚位吧,仔细一看,分别是171,167,163脚,插头来的R,G,B信号先经过20欧电阻,再经过0.01uF的电容进gm2120。
脚位明白了,马上接线试机,OK。
备注:人说见多才能识广,修的多了基本电路都烂熟于心,这个根本不是问题。简单的实例写出来只是为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GM2120是lcd的XGA/SXGA模拟接口

网友:
想知道客户这么明确的要来改VGA,你改好后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哈,VGA线是不是只要R、G、B、H、V接对就能显示了啊?

网友(2009-09-03):
这个不要那么麻烦的,开机量一下各线的频率就知道行场同步信号了的,行在37KHZ 场是60HZ,几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學習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怎么是GM5120的资料,而不是GM2120的,一样吗

网友:
我传一个GM2120的资料

网友:
传上去了,怎么显示不出来呀

网友:
最少要接 6跟吧    3+行+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