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主板维修小经验

楼主(2009-08-03):
机型:三星X11主板
故障现象: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放电影老卡 关机后电流到0.9A无显 面板上3个指示灯全亮,但清下COMS后又能正常开机

解决方法:既然要清COMS肯定跟COMS电路有关 因为没有示波器也量不出晶振波形,据以往的经验可能是南桥的32.768晶振坏了 可是那晶振是个很小的一种 找了N多个料板都只有大的 突然想起手机上用的也是32.768 马上去修手机那找了个废板居然大小一样。呵呵 。。回来焊上居然好了开机放了2小时的电影没任何问题。所以以后修到这种故障在找不到晶振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上的小晶振代换

网友:
真是个不错的经验,你是修手机的吗,我还真不知道手机里也有32.768晶振呢。还有用主板上的不行吗?

网友:
那晶振是长方形的很小的那种所以我看见手机上的一样大就换咯

网友:
搞错了应该是三星X11的主板 请版主帮我改下

网友:
HP板上那种晶增用的多。是不好太好找的。

网友:
32.768應該都能共用
不過好像也有搭配電容值吧
大大應該是很有維修經驗

网友:
HP上面好像还蛮多那种晶振的,长方形好细的那种,但LZ说的手机里的,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LZ...真牛。。连手机有这种晶振都知道。。学习了。。。!!!

网友:
你好。请问三星NC10的主板维修过吗?请教请教!还想要有图纸,能帮帮忙吗~27968123.13554712347.我的电话。重酬!帮我维修也可以,价钱面议

网友:
L上的   你这样就不对了  要份图纸说好说但关系到价格的东西就不好说了  要被罚的哦

网友:
哈哈,他可能急呀,

网友:
32768的晶振,只要有走时间的仪器上面都有的,大家以后要找的时候可以找有时间的设备,比如电子手表,手机,计算器,等等

网友:
我只知道手机上有个12M的,还想不到有个32K的。

网友:
L上的是不是也修手机啊

网友:
这主意不错,为寻找材料多了一条出路。

网友:
9楼 在论坛求方法可以。

网友:
今天客户送一三星X11的机器,开机面板上三个灯全亮,待机电流0.06  开机后直接跳到0.84 有时中间能有一次跳动,放COMS 电后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台机主板上的晶振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