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用电池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03):
此机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但用电池开机就不过内存。用电源开了后拔掉电源电池还是可以用的,,单片机被别人更换过,,,电池刚换电芯。。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问题确实慢怪的  别人换过你可以在换换试试

网友:
找料中。。。T43的就修过用电池开机掉电的,这种问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