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咔咔响,用户想要恢复里面的数据。

楼主(2009-08-03):
硬盘咔咔响,电脑认不出硬盘,但用户想要恢复里面的数据,有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磁头故障,要数据可不便宜了,得开盘换头,

网友:
响几次了? 恢复的价钱客户能接受吗? 换个电路板刷下硬盘BIOS 如果还响的话 就要开盘了 价钱 天价!~~~~~~~ 有可能尽量先做镜像

网友:
敲盘多半是磁头坏  开盘换磁头
天价倒不至于  我们这起步价300

网友:
那你们一般数据恢复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pc3000?

网友:
敲盘多半是磁头坏  开盘换磁头
天价倒不至于  我们这起步价300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又怎么收呢?

网友:
就看你怎么弄了 一般1000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也不知道 没有帮人家开过盘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盘,拿在手里一个多星期了,不知道客户接不接受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