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复位的维修

楼主(2009-08-03):
前些天修到一块昂达N61GT  V2.0的板CPU假复位,由于是在工厂做维修凭经验N61系列都是桥空焊的,在加上电压都正常就直接做了北桥,回来后发现还是一样,又重新查了下电压,AD线等还是没有判断出故障,放了几天等闲的时候拿出来研究。今天重新来修的时候想换了个BIOS看看,待我吹好BIOS的时候在上电测CPU复位居然有1.8了好了,真是高兴啊,原来BIOS资料也会影响复位。特此发个大家看看。因为那个板现在正是过保的时候希望大家碰到了不要走弯路

网友:
见过一次哦,,,

网友:
肯定不是INTEL芯片组的

网友:
头一次见呀, 呵呵,

网友:
都不合逻辑!BIOS怎么会牵连到NB发出的复位?

网友:
你做工厂的,对理论也是挺有说服力的,你能不能做个解释?

网友:
NF芯片组的吧,论坛里有相关帖子,BIOS是参与复位的。

网友:
CPU假复位
LZ
这个是什么概念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弟一次看到,原来BIOS也会引起没CPU复位

网友:
的确是这样,写错BIOS也会不复位

网友:
在NV芯片组中 BIOS是参与上电时序的。所以可能影响到复位。而且这个板应该是采用8PIN的SPI总线BIOS。SPI总线是直接挂到桥内部的。那当BIOS硬体本身出现问题通过SPI总线导致桥内部总线故障不跳变或一直拉底是可能的。同理。32PIN BIOS也是可能拉底或导致总线不正常。毕竟LPC总线也是挂在桥内部的。

网友:
的确没见过,楼上的说的那点道理,此经验收下了!!!

网友:
CPU假复位,我们那里是这样说的,诊断卡上复位正常,测CPU无复位,通常我们称为假复位

网友:
假复位   就是cpu无复位了

网友:
这回长了见识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BIOS影向复位的,找了点见识,

网友:
所谓的假复位就是一上电量复位电压正常的,但你用一直用万用表点在CPU复位那,然后再用东西去碰复位排针,如果看到复位没跳变,或者掉下去没再上来就是假复位。 NV 和SIS芯片组的CPU没复位都跟BIOS有关 遇到很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