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显示器高电压烧坏后!

楼主(2009-08-03):
因为电压过高把显示的电容给烧的冒了烟,是主板一个最大的电容,换了同样主板上的,同样大小(220vf 400wv)的电容换上,可以正常开机无任何杂音。但是显示为长屏并且无字付,菜单不能显示,按同型号显示器菜单上的内容一一相应可调调出来后一切正常,但显示器关机后不能保存所调的内容。

网友:
EPROM芯片坏了,先刷一个程序试试,不行,要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