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块华硕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09-08-03):
接到一块华硕P4P533主板!插上测试卡,假负载可以上电。根据测试卡报告是主板没有复位,测CPU供电正常!测CPU没有时钟,没有时钟肯定复位不正常了,按照以往的方法是修时钟电路,可以我没有这样做,测北桥上几个长方形电容,1。5V 正常1。3V 2。6没有,好家伙内存供没有,先修内存供电再说,一个3055管损坏,换上一个上电内存供电正常,这下奇了复位正常了。上U测试,亮机了。以前遇到一块ECS主板也是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因为北桥供电的2.5是取的内存的点所以.........

网友:
你知道 先时钟后复位  可你不知道先供电后时钟么?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拿到板子第一步就是测全板供电,供电不正常,查别的都是扯淡

网友:
可有的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也有时钟啊老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