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開机出現"stuck key Error

楼主(2009-08-04):
新手 想問ibm t40 開机出現"stuck key Error, please Reboot your computer 後無畫面 只有燈亮 是密碼?還是硬件問題 ?? 謝謝各位削前輩幫忙

网友:
键盘报错吧? 不装键盘开机试试 是不是开机时候压到键盘了?

网友:
键盘报错,按ESC能不能跳过哦???

网友:
本本波 前輩 stuck key Error之後每一次開机只有led燈無畫 現在拆机不要键盘开机试试 謝謝前輩

网友:
謝謝 小小朋友 明天试试

网友:
键盘粘键出错! 英文提示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键盘粘键出错-----英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一般不是键盘的问题就是H8的问题了。

网友:
打下值吧,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是键盘出问题了。用手在键盘上用力按着来回抺几次,说不定就好 了

网友:
自己取下键盘测试就可以了。
不是大问题

网友:
謝謝各位削前輩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