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900gs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8-04):
在网上收回来的GF7900 gs,开机无显示,有自检声音,现知道核心供电模组的mos管两端电压只有0.88V,电容电压1.18,显存电容电压2v多,还有显存供电模块的mos也有2v左右。可是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请问各位,桥接什么的怎么找?我还需要测那些元件才能确定故障源头?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想发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左上角有个叉

网友:
应该是DD2的显存吧,供电应该是1.8v 明显有点高了检查供电管和G级供电芯片。

网友:
电压数据好像报的不对吧。。。这个卡哪有什么桥接。。

网友:
嗯···测的mos管就是这些数据,背面还有个11v的!真晕...

网友:
看来你真的不懂!!

网友:
..的确,最近才接触的板卡维修!··唉··网上也没有教程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控制极有11V说明 MOS已经损坏

网友:
那可以修么?大概多少钱的?

网友:
MOS管坏的话 找个同型号的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