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老接口.

楼主(2009-08-04):
东芝一个老本.把硬盘转接口弄丢了.请问那个接口是什么.上图.

把ide转成那个接口的。

谢谢。

网友:
这种硬盘转接口在富士通笔记本上可以找到,比这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可以直接把那个拔掉,然后买一个IDE转USB就行了.

网友:
这个接口我这有2个,需要的话站内短信我,送你,运费自理

网友:
LZ应该谢谢他啊,那个东西坏了,我买了发了200元啊,现在送给你。知道他诈我但也没办法啊。物以希为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