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ook 6100 problem

楼主(2009-08-04):
I have a problem with Omnibook 6100, while fixing inverter unit, spark distroyed my hard drive access. HDD Reset is always active. Please, help!
Anyone has a schematic diagram?

Google translation:

我有一个问题, Omnibook 6100 ,而固定逆变股,引发dammaged我的硬盘驱动器访问。硬盘重置始终是积极的。请帮助!
任何有示意图?

网友:
Some pictures:
图片:
http://img146.imageshack.us/img146/2548/nb1001.jpg

网友:
wo wanquan kan bu mingbai~~~

网友:
我的OMNI BOOK 6100 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不知道
说找不到硬盘地址,我说错了,请你们帮助我。

请问楼主 知道 李连杰吗?
你图像好事想 马哥

网友:
Firstly,we can't see your pictures.
And then I translate your english text into Chinense for  you:

我的Omnibook 6100笔记本出了问题,当我修理逆变单元的时候,电火花损伤造成了硬盘访问问题,HDD复位总是处于有效,请求帮助。
有没有人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My answer: It may result from SB failure.

网友:
张先生,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I uploaded pictures to imageshack.us and they are visible to me, but may not be visible from China.
Maybe you can suggest some server that is visible to both of us.
What is "SB"?

谢谢您的关注。
我上传的图片 imageshack.us ,他们看见我,但可能无法看到中国。
也许你可以建议一些服务器,都可以看到我们。
什么是 "SB"?

网友:
SB 有很多意思,在咱们中国SB一般都是南桥,还有骂人也用SB。

网友:
SB 有很多意思,在咱们中国SB一般都是南桥,还有骂人也用SB。
引用 网友A:

语言上的障碍,南桥出错

网友:
sb Means that South Bridge

网友:
Aha, South Bridge maybe.
I don't think that I have a South Bridge problem.
ICH3-M is not generated HDDRESET.
I cheked Manual of FW82801CAM.
HDDRESET is generated somehow from PCIRESET on other ICH3-M laptops.
I was not able to follow PCB circuit far enough to learn how.
On pictures I attached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what I discovered so far.

啊哈,南桥可能。
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南桥问题。
ICH3 - M是不会产生HDDRESET 。
余cheked手册FW82801CAM 。
HDDRESET产生某种从PCIRESET其他ICH3物的笔记本电脑。
我没能遵循的PCB电路远远不够,以了解如何。
照片我附在你将能看到什么,我发现迄今。

网友:
Show the big words on the pcb blank。the label on the  ram sokcet、bios。

网友:
You mean marks on the board and BIOS?
Motherboard:
DA0RT2M3AE REV E

BIOS:
RT2B

你的意思是马克的董事会和BIOS ?
主板:
DA0RT2M3AE REV E

BIOS:
RT2B

网友:
RAM SOCKET:

E3F
31RT2MB0019

Also:
214GITMBQCI02578

网友:
No HDDRST#, really not the issue of South Bridge

A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provide the motherboard code-named, for example  some such as the "DA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s

网友:
code-named:RT2

manufacture:quanta computer

网友:
AS I guess it should be RT2.

我猜想应该是RT2了。

网友:
it's the Schematic of omnibook 6100

rt2 mb-0802_3c.pdf

网友:
Thank you!
So I need a drawing of QUANTA RT2.
Does somebody have a drawing?
Have you been able to see the pictures I posted?
If not, how should I post them?
Pictures contain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my problem.
谢谢您!
所以,我需要一个画广达RT2 。
是否有人有借鉴?
你能看到我张贴的图片?
如果不是,我应该如何发布?
图片包含有价值的信息对我的问题。

网友:
i am sure  the problem is south-bridge..

网友:
WOW, MANY THANKS FOR SCHEMATIC!
哇,非常感谢示意图!

网友:
You were right, problem is in south bridge. HP uses 2 PINs on SB CHIP (free ports that are usualy used for USB) to generate CDRESET and HDDRESET. I saw some other laptops that are generating HDDRESET directly from PCIRESET.  I will try to do some workaround in order not to replace south bridge chip. I will try to put the PIN 1 of IC U83 on the +3V level and try to use only PCIRST# to reset hard drive.

I let you know if it worked.

你是正确的,问题是在SB。
HP使用2引脚SB芯片(自由港通常用于USB接口)生成CDRESET和HDDRESET 。
我看到一些其他的笔记本电脑,正在创造HDDRESET直接从PCIRESET 。
我会尝试做一些方法,以便不更换南桥芯片。
我将努力把PIN1的IC U83的+3V级,并尝试仅使用PCIRST #重置硬盘驱动器。
我让你知道,如果它的工作。

网友:
I posted and nothing happend

网友:
my recent posts are not being displayed

网友:
Ok, they are here with some delay
好吧,他们在这里与一些拖延

网友:
Solution:

I succesfully repaired hard disk reset problem. As you can see in drawing I had to cut the wire fro PIN1 U83. Then I had to put PIN1 to high level. Hard drive is reseting fine with just PCIRESET!
Similar thing I had to do with CDRESET.
This way I avoided replacing ICH3.

Thanks to forum and landlord for help!

我成功修复硬盘复位的问题。正如你所看到的画我不得不削减线来回PIN1 U83 。然后我把PIN1 ,以较高的水平。硬盘是重罚款只有PCIRESET !
类似的事情我已经跟CDRESET 。
这样,我避免更换ICH3 。

由于论坛和房东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