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暑,长时间运行键盘鼠标失控

楼主(2009-08-04):
,加机箱风扇还是不行.
主要表现为运行游戏30分钟以上,鼠标键盘失控.
重启也失控..  马上重启后会提示找不到系统文件,内存引起把内存重插可以进入系统,但还是不能控制键盘鼠标,而且检测IDE设置时间偏长(30秒以上)有时检测通不过。

要关机一会才能控制PS2设备。

打开机箱盖,运行了十个小时3DMARK还没事,一盖上机箱,30分钟左右一定失控.

问题是我很多芯片,MSO管都加了散热片,都还不行  现在更好箱,机箱卧倒,散热孔朝向,运行很长时间都没事,立起来就不行。

845主板,C 2.13,256×2,NF440显卡。

网友:
打开机箱盖,运行了十个小时3DMARK还没事,一盖上机箱,30分钟左右一定失控.
----------------------------------------------------
很明显是主板接触不良,可能是你的机箱不平整造成的主板扭曲。

网友:
检查散热器,CPU温度多少?

网友(2009-09-03):
主板有轻微的短路。请检测好。否则后果只有一个。机毁人不会亡。。。。。。。。。。。。。。。。。。

网友:
使用刷子 对所有油腻的灰尘清洁后开机

网友(2009-10-25):
把主板用水清洗一遍!

网友:
把鼠标键盘口的滤波电容取下试试

网友:
硬盘太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