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坏了与哪个芯片有关

楼主(2009-08-04):
有块主板两个IDE接口都不能用了,但能开机的,只不过两个IDE设备都不能检测到,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数据线\与IDE相关的电子元件\还有IO,慢慢查吧.

网友:
很大的可能性是桥部分损坏 单桥的吗?

网友:
IO,南桥咯、、、

网友:
IDE供电,复位,数据线,南桥是否都正常!

网友:
IO 和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只有一个桥,在桥边有一个LM324,和一个场管很热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八成南桥挂了   捡不到ide设备 和io没有关系

网友:
本人的感觉是南桥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啊,你看一下他的线路,是不是直接进南桥了,我有一块的就是,也能认到硬盘  就是在显示设备列表那就死了,去掉硬盘提示没硬盘,不会死机,挂上就死,我查了下线路是直接进南桥了,南桥挂了

网友:
我的是升技NF3只 有一个桥,挂上硬盘不会死机的,插上5200显卡很难点亮,插上440或400就能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想法,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IDE由南桥直接控制!!

网友:
先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
在看看IDE接口脚有没生锈
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I/O跟南桥了

网友:
90%的可能是南桥翘了

网友:
南桥%挂了,打IDE的阻止看一下

网友:
南桥 也又可能是你数据线不好··  你看下主板说明  我又块915的又3个IDE口   接不好的话不是看不件硬盘就是没法装系统·~·    ··

网友:
IDE口跟IO有关系吗???????不是都进南桥吗?

网友:
你有没有测过IDE那里有没有复位?
会不会是两个IDE第1个 脚的公共复位电路有元件坏掉了?
还有线路有没有霉断?

网友:
打一下IDE的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