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9-08-04):
  现有华硕K8N主板一块,开机后CPU风扇转,但无法完成自检。怀疑内存,拆下后开机主板不报警;再拆下显卡,主板不报警;装上诊断卡,部分指示灯亮,但数字区不亮,无法判断是什么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
估计都没有复位!

网友:
请各位高手具体说说该如何处理。

网友:
华硕K8N好像经常坏北桥附近的两个MOS管。

网友:
按套路来,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食不食 REST灯常亮?通常此故障多数是桥供电问题,把桥附近的 2个MOS管换掉就好

网友:
RESET灯不亮,按下RESET键不重启。喇叭无任何提示音

网友:
请问怎样进行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一板的主板也就是坏MOS管   你查MOS管共电

网友:
RST灯常亮就说明没复位,摸南桥,网卡等有没有发烫的情况?
一开起来就跑00或者FF表明没有读CPU,查供电正常否?供电正常才能有复位。

网友:
一般都是桥旁边的两个管子坏了   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