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对地阻值到低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9-08-04):
看书说,时钟与数据脚对地阻值正常在500-600之间。

可怎么我测了一块好的主板,也就是ps/2就接口可以用的。这个脚的阻值都在5.65k啊?

网友:
你用什么表测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 主板是intel芯片,I/o it8712

网友:
你用那个档位呀?你用2极管的档为测看是不是400-6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明白了,2级管档测675.  对地阻值原来是用2级管档啊,谢谢.

网友:
学习了  还有很多问题啊

网友:
测对地阻值用二级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