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做系统一下子掉电了,之后就开不起来了

楼主(2009-08-04):
acer zg5 做系统一下子掉电了,之后就开不起来了 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法跟客户说啊
掉电

网友:
你放一会有可能就开起来了,你的机器可能是热保护了

网友:
Try cleaning the dust between fan and cooler!
尝试清洗灰尘和散热风扇之间

网友:
说的是不触发,还是电流停在哪里了

网友:
估记是过热了吧。过五分钟再开开看。能开起来肯定是CPU过热了。要清理了。

网友:
电流在47左右不动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客户是拿来装系统的,系统装到一半就自动关机了。后来检查是北桥烧了,是因为散热器被灰尘堵死了。

网友:
3楼是外国人吗?

网友:
插一下内存式一下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 得刷bios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刷一下BIOS试一下,机率很大

网友(2009-09-06):
肯定是BIOS的问题,但是我的刷好了之后是分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希望大家给我个意见

网友:
在U盘中放BIOS文件启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2009-10-26):
是BIOS问题引起的,刷个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CPU过热保护了 把灰尘清一下吧 如果你放个10分钟后,应该可以开机的

网友:
那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