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装上了,千千静听能正常播放,但就是没声音输出。

楼主(2009-08-04):
朋友送一块845主板,说是声卡坏了,昨晚拿来装上GHOST XP系统,全部硬件驱动都默认装好了,小喇叭也有,双击打开效管理器,里面的每一项都可以任意调节。打开系统自己带的“千千静听”看到了随音乐跳动的频谱了,可就是没声音输出。仔细看跳线有一组跳“67”脚跳错了,重新跳好“12、45”还是没声音。我只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平时喜欢焊焊补补,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硬件故障了,于是在网上查了下这个音效芯片“AD1885”的资料,直接把耳机接到该IC的音频输出脚也没声音,7805有5V电压,其它的不会查了,手上有一个坏主板的音效芯片是“ALC202”的,查下资料引脚跟“AD1885”基本一致,于是把“ALC202“换上去试试,重新开机,“发现新硬件”~~~哈,居然也自动装上驱动了!打开“千千静听”,同样看到了随音乐跳动的频谱了,可还是没声音输出。这下没辄了,我只是业余爱好了,对于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还需要具备有什么条件一点都不懂哦,还是来看看大师们的讲解吧,谢谢!!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啊?那么请问怎么确定是南桥虚焊呢?开着机试压看有没有声音么?
另外问下,按资料显示,AD1885的23、24脚是输入端,直接把功放输入接到这里是不是有声音(假如南桥没虚焊)?

网友(2009-10-06):
前置音频线接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接上!还有如果机箱没有前置音频接口,主板上的两个声道跳线应该短接!

网友:
很多机箱的前置音频不能用,试用下后面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声卡驱动不对。
重新上主板官网下载声卡驱动,问题解决。
LZ不知有没有试过?

网友:
对  楼上说的好  先把简单的操作完成还没用 再考虑桥之类的~

网友:
音频插头和插孔,是不是接触的很好?查一下它的走线,看中间有没有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打一下,就能测出来!

先简后难,不要把问题考虑的太复杂!

网友:
你要看56与910的跳线跳没有,还有就是你要下个驱动精灵来看或者鲁大师来看吓,不行就换张独声卡算了,也不贵,别在主板上乱动,小心问题弄大了

网友(2009-11-06):
驱动还是没装对。给你的板子你搞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