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4):
我的显示器昨天早上开始开机黑屏了。要开了一会才会有显示会慢慢的亮起来。关了时间不长,开就没有问题,关了时间长(比如6-7小时)后再开就重复上面故障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教?????
黑屏

网友:
受潮了吧?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如果是受潮就换管座,如果是G2的滤波电容就换电容。

网友:
管座取下来用酒精洗一洗,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