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R3MEMID 的問題

楼主(2009-08-04):
進入測試時好像發生錯誤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ATI Rage6 based vedio adapter
這是因為顯示晶片太新了嗎?
有無其他測試程式可以支援呢?

网友:
看看在不在这个范围以内了:
R3MEMID是一个DOS程序,其目的是用来定位R300/R350/RV350显卡板的失效产品损坏显存。

网友:
這個範圍要怎麼看呢?

网友:
你先要知道显卡GPU 型号,然后才查得到它的架构啊.

网友:
我的顯示晶片是ATI  X300
之後要怎麼查詢呢?
謝謝

网友:
ATI9500 -----X850  R3范围

X300核心RV370。。。
不会的好好学

网友:
能否解說一下
ATI9500 -----X850  R3范围
X300核心RV370。。。
怎麼查詢?

网友:
知道是用R3测试就得了呗,你一下子学那么多很难接受的,慢慢来

网友:
那這個程式應該可以用來測試ATI X300吧
為什麼無法動作呢?
是語法的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老张 说没有RV370 只能测R300/R350/RV350   R3测得范围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