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CPU不工作。应该怎么修?

楼主(2009-08-04):
测电压U为1.92V,这个正常么、其他电压无异常,代码档C0。I/O为W83627HF-AW,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呢。

网友:
你应说明什么型号的主办 CPU

网友:
华擎   p4i45pe

网友:
内存供电 内存时钟都测了吗?

网友:
恩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下内存的线路有没有断,

网友:
首先U电压高了
看看你的表正常不
跑C0了  先看看U座和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也刷了啊

网友:
U电压 1.92正常麽?

网友:
按不认内存修

网友:
cpu座的可能性较大,建议用测试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