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问题

楼主(2009-08-04):
前天送修一台DELL X300,故障是无论电池电源均不开机,后拆机后发现CMOS电池及主板接口腐蚀,测电压零点几伏,处理并串联两个R2032取得电压为6伏,接上后有时能开机了。多数情况是一按开关风扇转一小会儿就掉电,长则十几秒,短则几秒,有时刚显示开机画面就掉电。偶尔能开起来进系统的,但十分钟左右必定掉电。目前肯定排除开关按键和散热问题,问有修过此故障的大侠指点一二,告诉我下大概往哪个方向查问题。先行谢过。

网友:
如上说,应该考虑南桥,先看看南桥周围的信号线有没有被氧化,还有南桥用手摸温度高不高,一般刚开机南桥没有什么温度的

网友:
应该还有腐蚀的地方没清理干净,南桥和I/O周围仔细查查!  这个板子的I/O带程序的  万一坏了不能随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