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

楼主(2009-08-04):
刚接一台宏基4520机器。是客户猛的把屏合起来,现在硬盘坏了,机器现在当机请教各位现在应该怎么查修

网友:
把光驱取下来,光驱接触不好容易出现当机,我遇到好几例了,先排除外设,在考虑主板

网友:
我是裸板测的哦。我CPU。内存都测了好的

网友:
看看桥吧
可能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