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的BIOS问题

楼主(2009-08-04):
ASUS P4P800-X的BIOS,从ASUS官网下载的是384KB,但是我用编程器读取的它原是512KB的,BIOS蕊片是SST 49LF003A的,003不是384KB的吗?怎么是512KB的呢?官网下载的我试了几个都不行的,都不跑码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ASUS的BIOS有很多都要用它的软件开机刷,用编程器直接刷不行。如果是不亮的板,用编程器刷有2个办法
1,找个一样的好主板,用编程器把数据读出来,再刷到这个芯片
2,手动设置文件的偏移量

网友:
那偏移量设置为多少?

网友:
建议你用一楼的第一种方法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板子呀,手动设置文件的偏移量,怎样搞的?麻烦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谁有从P4P800-X板子读取的BIOS呀?给我一个呀,谢谢

网友:
你的P4P800-X料号多少料号在IDE槽旁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旁有两个条码,是那个呢?是0011D8F59729吗?

网友:
用580U刷的时候,编程器会提示你,手动设置文件的偏移量设为2000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个华硕的主板通过热插拔恢复BIOS!前几天,我把华硕的本本刷坏了,就是用的这种方法!